请教下,这个图能不能实现双稳态电路?

楼主:
1308的4脚是使能脚,大于1.5V工作,低于0.4V停止,我想实现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就停止,请问这个图可以实现吗?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下的?

(其他电路可以不看,主要看4脚部分)

网友:
『我想实现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就停止,请问这个图可以实现吗?』

恐怕是不能。

网友A:
上电后,EN引脚为低,故Vout端无输出。按下SW后,EN端为高,芯片工作,Vout有输出。即使SW放开,Vout使C6充电,其充电电流将使EN保持为高,U2仍然工作。充电电流使Q1导通,R8右端为低。

但C6充电电流不可能持续不变。经一段时间后充电电流变得很小,Q1将关断,而芯片EN引脚将变成低,U2停止工作。

网友A:
图中C4C5的联接方式是错误的。C4C5下端应该接GND。图中的联接方式,U2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要 “实现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就停止”,应该使用一个双稳态电路。双稳态电路可以用分立元器件,也可以使用芯片实现。

网友B:
典型的分立元件双稳态电路需要两只晶体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EN引脚为低,故Vout端无输出。按下SW后,EN端为高,芯片工作,Vout有输出。即使SW放开,Vout使C6充 ...

如果把C6去掉,直接短接C6的两端可以吗?

是不是会导致按下之后开关速度太快,开了马上关,或者关了马上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C4C5的联接方式是错误的。C4C5下端应该接GND。图中的联接方式,U2不可能正常工作。

哦对,C5搞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C6去掉,直接短接C6的两端可以吗? 是不是会导致按下之后开关速度太快,开了马上关,或者关了马 ...

『如果把C6去掉,直接短接C6的两端可以吗?』

C6用一个电阻代替,必定会如你所说:“开了马上关,或者关了马上开”。换句话说:SW按下后,整个开关电源电路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分立元件双稳态电路需要两只晶体管。

好的,我试下研究两只三极管看看,下午发来请你们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C6去掉,直接短接C6的两端可以吗? 是不是会导致按下之后开关速度太快,开了马上关,或者关了马 ...

其实,就在前几天,论坛里面就有位网友贴了个他自己设计的电路,功能和你的要求完全相同。他是用两个小功率MOS管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分立元件双稳态电路需要两只晶体管。

研究了下,好像1个按钮,2个三极管没办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 “实现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就停止”,应该使用一个双稳态电路。双稳态电路可以用分立元器件 ...

简单的分立元件应该怎么实现呢?(对EN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分立元件应该怎么实现呢?(对EN脚操作)

『简单的分立元件应该怎么实现呢?』

请参考这个帖子按键启动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分立元件应该怎么实现呢?(对EN脚操作)

如果是我做这个设计,我选用带自锁的按键开关——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断开。

市场上这样的按键开关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了下,好像1个按钮,2个三极管没办法实现?

用晶体管的话,当然需要两个开关来控制,用74系列IC来搭,就可以只用一只开关。一般来说,系统内有MCU时才会考虑使用轻触开关来操作,那么“开”用机械开关,“关”可以用MCU来控制,这样就等于只用一个机械开关。系统内没有MCU,那用轻触开关也多半没有必要,不如直接用自锁或拨动开关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