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使用问题

楼主:
    AD9在原理图中更换元器件编号后,更新PCB,改变编号的器件会自己挪动到boardshape右下角,怎么才能让位置不动。

    更奇怪的是,从别人电脑上拷过来的工程文件,在我的AD9上按上述步骤更新就可以,是工程文件哪块设置不同吗?

网友:
在原理图上,记住,是在原理图中,双击那个会变位置的元器件,点击Unique id右边的Reset按钮,点击OK关闭,再次更新PCB,位置就不会动了。

网友A:
这个方法行不通啊,还是动的。

这边画图习惯不是很好,原理图有相同部分直接复制粘贴,PCB板子外形相同时,直接复制PCB这样原理图相同的部分,PCB不需要重新设计。不好的地方在于,复制不同的原理图,元件编号不连续。元件ID号重复的问题是在原理图进行T-V-R统一复位的。

改元器件编号连续就会出现这种器件移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行不通啊,还是动的。 这边画图习惯不是很好,原理图有相同部分直接复制粘贴,PCB板子外形相同 ...

那你再试试另外一种方法:先运行一次在pcb编辑界面下的工程菜单-元件链接,再使用原理图更新pcb。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

网友:
AD上手快,不过毛病确实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