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类型选择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在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与功率MOS管串接的RCD吸收电路中,二极管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查看了一个实物UF2007型号,手册说的是(超)高效整流二极管,这里用高效整流二极管,而不是普通整流二极管

是根据开关频率来定的吗?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的RCD吸收电路中,应该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因为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比工频要高得多。用UF2007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的RCD吸收电路中,应该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因为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比工频要高得多。用UF2007是 ...

【1】在单端反激的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而在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因为开关频率高,也应该用超高效整流二极管?

【2】举个例子讨论下,同样是400V,2A插件式的二极管,HER205G是超高效整流二极管,MUR240是快恢复二极管,资料如下图,他俩的反向恢复时间都是一样(50纳秒),

但是蓝色框中的“最大瞬时正向二极管压降”指标中,MUR240的压降小于HER205G的压降,是不是可以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替换超高效整流二极管?

图1  MUR240

图2 HER205G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单端反激的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而在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因为开 ...

【1】在单端反激的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而在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因为开关频率高,也应该用超高效整流二极管?

RCD吸收电路,对二极管正向压降并没有什么要求,正向压降高一些也无所谓。但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则要考虑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尤其是低压大电流情况。所以副边整流二极管常选用萧特基二极管。萧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比快恢复二极管要低,所以可以稍提高效率。当副边整流输出电压较高电流较小情况,因萧特基二极管耐压较低,所以应该选用快恢复二极管。此时因输出电流较小,正向压降稍高一些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单端反激的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而在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因为开 ...

【2】举个例子讨论下,同样是400V,2A插件式的二极管,HER205G是超高效整流二极管,MUR240是快恢复二极管,资料如下图,他俩的反向恢复时间都是一样(50纳秒),

但是蓝色框中的“最大瞬时正向二极管压降”指标中,MUR240的压降小于HER205G的压降,是不是可以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替换超高效整流二极管?

前一回复中已经说过:RCD吸收电路中,对二极管正向压降没有什么要求。所以,RCD吸收电路中选用这两种型号中的哪一种,关系不大,用哪种都可以。

既然耐压和反向恢复时间相同,那么下一步应该考虑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单端反激的开关电源中,RCD吸收电路里的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而在副边输出的整流二极管,因为开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