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有试过用blueNRG-1测量距离吗

楼主:
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试过用blueNRG-1或者这个系列,主机和从机连接,通过蓝牙信号强度之类的测量从机离主机多远。或者说这款蓝牙芯片支不支持这种操作,我没有找到蓝牙信号强度之类的封装函数。

网友A:
肯定有这个功能,比如BLE_Beacon这个例程你看下。广播的时候就可以把发射功率加上,接收时根据接收的rssi值和这个发射功率计算出大概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这个功能,比如BLE_Beacon这个例程你看下。广播的时候就可以把发射功率加上,接收时根据接收的rssi值 ...

好的,我研究一下

网友B:
手机上的APP读RSSI可以实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的APP读RSSI可以实现呀

手机是最后一层啦,想实现芯片的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