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测试仪能否检测出接触不良的线材

楼主:
各位好,
我最近有接触不良的线材流到产在线的问题,目前是使用型号为CT-8681的线材检测仪使用断短路功能测试线材,但似乎只能检测出线序错误或是明显断短路的线材,因此想请问各位线材检测仪能否检测出接触不良的线材,或者是有别的仪器或办法能检测出接触不良的线材

网友:
“接触不良” 仅与材料的表面状态(是否氧化、硫化等等)有关,与材料自身关系很小。

网友:
只有把有问题的和质量好的对比

接触不良到什么程度?

接触不良应该接头,插接端子等连接问题

网友:
线材测试仪没有该功能自然没办法检测。接触不良与很多因素相关,得分析发生接触不良的具体原因,从源头上进行控制,仅靠检测并不可靠。

网友:
了解,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不好检测,这种情况又和机械和使用场景相关,不一定能很快的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