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始化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我这个初始化有什么问题导致蓝牙没有打开到接收的功能,并且报错failed:0x48,具体想问一下是哪里设置出现问题了。

void Add_Server(void)
{
  uint8_t status = BLE_STATUS_SUCCESS;

 const uint8_t uuid[16] = {0x66,0x9a,0x0c,0x20,0x00,0x08,0x81,0x98,0xeb,0x11,0x8b,0x7d,0x20,0xd1,0x69,0x86};
  const uint8_t charUuidTX[16] = {0x66,0x9a,0x0c,0x20,0x00,0x08,0x81,0x98,0xeb,0x11,0x8b,0x7d,0x21,0xd1,0x69,0x86};
  const uint8_t charUuidRX[16] = {0x66,0x9a,0x0c,0x20,0x00,0x08,0x81,0x98,0xeb,0x11,0x8b,0x7d,0x22,0xd1,0x69,0x86};

  Osal_MemCpy(&service_uuid.Service_UUID_128, uuid, 16);
  status = aci_gatt_add_service(UUID_TYPE_128           ,&service_uuid          ,PRIMARY_SERVICE     ,0x04  ,&ServHandle);

                                                                                                    *红色表明的那位,用0x04的话蓝牙没有接收,发送和服务是正常的,用0x06的话就三个都错误了

  if (status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aci_gatt_add_service() failed:0x%02x\r\n", status);
    APP_FLAG_SET(APP_ERROR);
  }else{
    PRINTF("aci_gatt_add_service --> SUCCESS\r\n");
  }

  Osal_MemCpy(&char_uuid.Char_UUID_128, charUuidTX, 16);
  status =  aci_gatt_add_char(ServHandle ,UUID_TYPE_128 , &char_uuid ,20 ,CHAR_PROP_NOTIFY  ,ATTR_PERMISSION_NONE   ,0   ,16 ,1 ,&TXCharHandle);

  if (status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aci_gatt_add_TXchar() failed:0x%02x\r\n", status);
    APP_FLAG_SET(APP_ERROR);
  }else{
    PRINTF("aci_gatt_add_TXchar --> SUCCESS);
  }

  Osal_MemCpy(&char_uuid.Char_UUID_128, charUuidRX, 16);
  status =  aci_gatt_add_char(ServHandle    ,UUID_TYPE_128     ,&char_uuid        ,20                  ,CHAR_PROP_WRITE|CHAR_PROP_WRITE_WITHOUT_RESP   ,ATTR_PERMISSION_NONE   ,GATT_NOTIFY_ATTRIBUTE_WRITE    ,16             ,1              ,&RXCharHandle);

  if (status != BLE_STATUS_SUCCESS) {
    PRINTF("aci_gatt_add_RXchar() failed:0x%02x\r\n", status);
    APP_FLAG_SET(APP_ERROR);
  }else{
    PRINTF("aci_gatt_add_RXchar --> SUCCESS);
  }
}

网友A: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YAvSAN/sensortile-bluenrgms-custom-service-ac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YAvSAN/sensortile-bluenrgms-custom-service-aci ...

这个数不是应该变大一点也可以么?我改成7添加服务器那条就报错0x48了,这和例程里面自带的GATT初始化函数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YAvSAN/sensortile-bluenrgms-custom-service-aci ...

我是修改Project\BLE_Examples\BLE_MS_Formula这个例程的,因为这个例程原本没有接收特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不是应该变大一点也可以么?我改成7添加服务器那条就报错0x48了,这和例程里面自带的GATT初始化函 ...

0x48对应的错误是内存不足,你再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排除Max_Attribute_Records问题导致你可以试试在官方例程里直接改动Max_Attribute_Records看是不是会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48对应的错误是内存不足,你再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排除Max_Attribute_Records问题导致你可以试试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48对应的错误是内存不足,你再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排除Max_Attribute_Records问题导致你可以试试 ...

你看我上一个回复,图片名字有区别,一个是0x04,一个是0x0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上一个回复,图片名字有区别,一个是0x04,一个是0x06

你这4个图片我没太看懂,是0x06时没有0a001的service吗?

要不你把这部分代码发出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4个图片我没太看懂,是0x06时没有0a001的service吗? 要不你把这部分代码发出来我帮你试试

嗯嗯,就是想表达0x06时没有0a001的service,并且也添加不了多一个UUID

代码就是\BlueNRG-1_2 DK 3.2.1\Project\BLE_Examples\BLE_MS_Formula例程自带的set_database函数,因为这个例程作为mater——slave时没有接收的UUID,我一直搞不了多一个RX 的UU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就是想表达0x06时没有0a001的service,并且也添加不了多一个UUID 代码就是\BlueNRG-1_2 DK 3.2. ...

服务的 database 在协议栈中是静态内存,而不是在 add_service 的时候动态申请的。

因此, add_service 之前,协议栈初始化(BlueNRG_Stack_Initialization)的时候,就需要明确指明整个 database 的大小——依据需要,正确配置以下宏即可:

NUM_GATT_ATTRIB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