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 有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 模块摆放问题

楼主:
PCB板上 有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 两个模块的天线方向如何摆放呢。

是垂直摆放,还是水平180度摆放比较好呢?

网友A:
天线如果是一样的形式,相互垂直尽量远离即可。

网友:
按通用的道理讲,二者的频率相近,同时工作会有干扰,
不同时工作怎么布局都可以

网友:
但是,蓝牙技术是采用跳频技术,主要是为了避免频率的相互冲突

网友B:
也就是说,尽量相互垂直尽量远离,即使同时工作,但蓝牙的跳频也会自身消除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如果是一样的形式,相互垂直尽量远离即可。

知道了 谢谢 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尽量相互垂直尽量远离,即使同时工作,但蓝牙的跳频也会自身消除干扰

嗯嗯 谢谢 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