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2路输入信号,一路为直流+12V,一路为方波信号(偏置后,即无负信号。),2路信号共地。 输出信号为将方波信号叠加到直流+12V信号之上。

网友:
提供一个仿真电路,仅仅是参考,觉得思路对就根据自己要求修改。不对可以等待高手给楼主出招

网友:
『输出信号为将方波信号叠加到直流+12V信号之上。』

用加法器电路,行不行?

网友:
看楼主的示波器显示,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方波与12V叠加那么简单。楼主应该将需求描述得更清楚一些,例如方波的频率、占空比?是不是还有其他信号?最好用示意图将所有输入输出信号的波形画出来。

网友:
这是波形叠加呀

网友:
你这等于没说。

网友:
可以用两个555做,一个555无稳振荡,按你那个低频设置振荡占空比和频率。这路的输出控制下一个555的使能,第二个555同样无稳振荡,按你要求的高频信号频率加占空比设置。以前弄过一个这样的电路

网友:
直接用一个运放调偏置电压不就行了吗?不过12 V偏置的运放不太好找!最简单的方式是把信号通过一个100nF的耦合电容隔直,加一个12V的上拉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