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009比较器配置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用AP4生成了R7F0C009的比较器程序,对比芯片手册历程感觉没有问题。但不管怎么改变比较器引脚的输入电压就是无法触发比较器中断。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检查时钟配置,

X1外部振荡器X2外部输入时钟
副系统时钟须是外部时钟源,可以是外部振荡器,频率须固定为32.768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时钟配置, X1外部振荡器X2外部输入时钟 副系统时钟须是外部时钟源,可以是外部振荡器,频率须 ...

您好,比较器可以不用外部时钟吗?我没用外部时钟,用的高速内部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比较器可以不用外部时钟吗?我没用外部时钟,用的高速内部时钟。

这个要看手册吧

没有外部时钟,用高手内部看看怎么设置

网友:
HI,您好,请问该问题解决 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希望得到帮助,大神求教,微信:dreamQiangK

网友C:
仔细看了下LZ提供的资料,发现是不是PGA这个位未设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下LZ提供的资料,发现是不是PGA这个位未设定造成的?

您好,我的PGA使能位已打卡,没有贴出来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