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Ai设备、热成像设备后台如何配备,与普通网络摄像机有啥区别?请教大神!!

楼主:
随着海康产品越来越广,现在咨询办事处技术都不搭理,只好请教各位大神。应用在一个商业体中,有200万、400万普通监控摄像头,还有Ai人脸识别、行为检测摄像头;热成像设备。那么后台如何配备(存储、服务器、显示等)请教大神!!

网友:
AI的采用深度学习算法,支持人脸+人体抓拍,对目标进行跟踪,输出最优抓拍图,比如支持背向行驶车辆抓拍,车身颜色、车辆类型等。

普通的摄像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我明白,不明白的是后端监控室的设备配备,不过还是感谢你!

网友A:
就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各是各的,即视频监控、热成像、人脸识别各自独立,按常规配置部署就是,没什么特别的讲究。如果你的系统规模特别大,或者对成本无所谓,只追求性能,那确实有整合系统,业内骨干大厂都有现成产品。至于说跟网络摄像头的差别,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没有丝毫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各是各的,即视频监控、热成像、人脸识别各自独立,按常规配置部署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

感谢!!1

网友:
我最近在选购热成像的设备,不知道哪个性价比高,需求不好确认!

网友:
普通摄像机采用硬盘录像机存储,或采用集中存储,画面显示可以用录像机连接显示器显示,也可采用解码器显示。AI人脸抓拍的采用海康超脑管理和检索。

网友:
可以去海康威视官网查看设备资料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