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请问,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网友A:
『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NPN型管正常工作时,集电极对发射极为正。所以,该漏电流必是从NPN管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NPN型管正常工作时,集电极对 ...

非常感谢。请问: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但并非所有三极管都列出这个参数,大多数说明书并未列出最大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

你太急了一点。我 copy 一幅图片,怎么也需要两三分钟。敲两行字,也需要几分钟。

网友:
通常,流入器件的电流标注为正,流出器件的电流标注为负。所以,PNP管的漏电流,说明书上通常标注为负值。如下图:

这是从PNP管PSS8550说明书中 copy 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但并非所有三极管都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PEAK BASE CURRENT 是什么,居然有1A?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PEAK BASE CURRENT 是什么,居然有1A?

PEAK BASE CURRENT,峰值电流,居然有1A, 我的天 基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  想看一下基极可以流过的最大电流 是  查哪个参数?』 但并非所有三极管都 ...

请问  Vcbo  Vceo  Vebo 这几项都是 反向 击穿电压吗,怎么没加br ,  还是  Vceo 这个电压是 从 c  到  e 的电压  还是  从 e  到  c 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Vcbo  Vceo  Vebo 这几项都是 反向 击穿电压吗,怎么没加br ,  还 ...

CBO,C在前,B在后,是C到B的电压。

CEO,C在前,E在后,是C到E的电压。

EBO,E在前,B在后,是E到B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PEAK BASE CURRENT 是什么,居然有1A?

此三极管型号是PSS8050,很常见的小功率三极管。峰值1A,不算奇怪,通常的小功率三极管基极脉冲电流允许值大多数百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BO,C在前,B在后,是C到B的电压。 CEO,C在前,E在后,是C到E的电压。 EBO,E在前,B在后,是E到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三个电压是干啥用的?是反向击穿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AK BASE CURRENT,峰值电流,居然有1A, 我的天 基极电流!!!!?

注意peak这个词,只能短时间承受1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三个电压是干啥用的?是反向击穿电压吗?

不妨查查这几个缩写对应的全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三个电压是干啥用的?是反向击穿电压吗?

左上角标注的是 LIMITING VALUES,意为限制(值)。显然是厂家规定的限制,不允许超过。超过之后,厂家不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NPN型管正常工作时,集电极对 ...

非常感谢。您说漏电流是从C 流向  E ,  请看  下图中  红色箭头所标 处 ,为什么要加-25V ? Iceo 也是 - 100nA?  负 100 nA 这电流可是从发射电极  流向 集电极的呀?  按您的说法应该是测 CE  加  +25V 时的电流呀, 为什么这儿测的 是加是-25V 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说漏电流是从C 流向  E ,  请看  下图中  红色箭头所标 处 ,为什么要 ...

『您说漏电流是从C 流向  E ,  请看  下图中  红色箭头所标 处 ,为什么要加-25V 』

原帖回复中已经说明:这是PNP管PSS8550的datasheet。PNP管,自然集电极对发射极为负。漏电流也标注为负值,意思是从集电极流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说漏电流是从C 流向  E ,  请看  下图中  红色箭头所标 处 ,为什么要 ...

我在那帖回复中还说,通常流入标注为正值,流出标注为负值。

你不但看datasheet不仔细,看回复也同样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那帖回复中还说,通常流入标注为正值,流出标注为负值。 你不但看datasheet不仔细,看回复也同样 ...

非常感谢,超级教主,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