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π型滤波电阻和电容的取值-------

楼主:
RC π型滤波电阻和电容的取值-------

有人说按将经验取值,2πfR或者2πfc或者2πfl小于(开关频率1M)*1/5或者1/10?公式中的f为开关频率,R或者C或者L是π型滤波的电阻或者电容或者电感

这种方法是否可以

那个坛友有更好的方法  分享下   不要有复杂的数学计算  不适合我们应用型人员

不想搞复杂了  免得什么都学不会

RC

网友A:
『2πfR或者2πfc或者2πfl小于(开关频率1M)*1/5或者1/10?公式中的f为开关频率。这种方法是否可以』

不可以。

这种方法完全错误。2πfR、2πfc等根本不具有频率量纲,不可以与频率比较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πfR或者2πfc或者2πfl小于(开关频率1M)*1/5或者1/10?公式中的f为开关频率。这种方法是否可以 ...

那如何计算

网友:
那可真不是按照经验取值啊,PI型低通滤波器是根据零极点分析来进行设计的!!你不想计算公式的话,也得先去选一种滤波器类型啊,不管是巴特沃兹还是贝塞尔滤波器,先选择适合的滤波器模型。然后查表确认归一化低通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值,再根据放大截止频率,放大阻抗的方法等倍数放大。如果需要带通或者高通滤波器,再由低通滤波器转换就行了。不需要什么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