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570x-EVM-A2开发板设备节点operation not permitted解决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解决方法就相当于电脑出问题之后的重装系统,不是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算是提供一种思路吧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棒

网友:
附上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的代码

echo 137 > /sys/class/gpio/export //生成风扇控制设备节点
echo 0 > /sys/class/gpio/gpio137/value //风扇停止
echo 1 > /sys/class/gpio/gpio137/value //风扇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