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环境搭建时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点击确定后编译会出现第二个问题,如2图

网友A:
告警提示确认是否已指定要使用的totlset的根路径

正确的设置编译路径

Tools-Options-Directo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警提示确认是否已指定要使用的totlset的根路径 正确的设置编译路径 Tools-Options-Directories

改用I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