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后面这些针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楼主:
求助,如题

网友A:
这种针,常见调试工装夹具,一般带弹簧的

看楼主的这种类型的应该是实芯针,有铜针,有电镀镍针

类似充电针那种 或者叫实心充电触点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针,常见调试工装夹具,一般带弹簧的 看楼主的这种类型的应该是实芯针,有铜针,有电镀镍针 类似 ...

是空心的,但是没弹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空心的,但是没弹簧的。

淘宝搜了没

要看尺寸大小,针是干什么用的

可能是人家自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空心的,但是没弹簧的。

可能是人家自制的

要看大小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人家自制的 要看大小尺寸

1.7*6.5mm

网友A:
某宝上找找,调试顶针,实芯针,大电流充电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找找,调试顶针,实芯针,大电流充电针

白天翻到现在了,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天翻到现在了,找不到啊

淘宝有个搜图功能,可以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像是器件的安装座,在有些产品上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
直接搜弹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