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78相关定时器概念

楼主:
Extended-Function Timers
• Multi-function 16-bit timer TAU: Up to 8 channels        这个是不是8个16为定时器呢?如果是,那也有点强大的
(remote control output available)
• Multi-function 16-bit timer KB20: 1 channel                kb20是啥意思?
• High accuracy real-time clock (RTC005): 1 channel
(full calendar and alarm function with watch
correction function)
• 12-bit interval timer: 1 channel        这个间隔定时器是啥东西,好奇怪
• 15 kHz watchdog timer: 1 channel (window function)

上面的channel是啥意思?感觉这个概念和51 stm32都不太一样啊。。。

网友:
扩展功能计时器

•多功能16位定时器TAU:最多8个通道

(提供远程控制输出)

•多功能16位定时器KB20:1个通道

•高精度实时时钟(RTC005):1通道

(带有手表的完整日历和闹钟功能校正功能)

•12位间隔计时器:1个通道

•15 kHz看门狗定时器:1个通道(窗口功能)

玩板看这里:

网友:
间隔定时器就是延时定时器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KB20是说这个定时器的名字吧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20是说这个定时器的名字吧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