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Iceo是 反向截止电流,C和E都是N,哪里来的什么反向,这儿的反向到底是指什...

楼主:
邀请:@护花使者   @open82977352   @jinpost   @daicheng   @EEW   @fengxin   @shuangshumei   @绿茶   参与回复

npn管,Iceo是 反向截止电流,C和E都是N,哪里来的什么反向,这儿的反向到底是指什么?这个电流实际方向到底是从C流向E  还是从  E 流向  C?

网友:
『C和E都是N,哪里来的什么反向,这儿的反向到底是指什么?』

Iceo 中的 o,意思是 open,即基极开路。

在你另一帖中已经回复 “反向” 的意思。现在以另一种方式解释:三极管构造为集电结和发射结,中间夹着基极。集电极对发射极为正,基极开路,必定集电结反向,发射结正向。所以 “这儿的反向” 就是指集电结的反向。

网友:
『电流实际方向到底是从C流向E  还是从  E 流向  C?』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中已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