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的ram请教

楼主:
请问下:Note This is about 7 KB when the self-programming function and data flash function are used.这个是啥意思?8kB就用了7kB??

网友:
这个意思是说当调用了 self-programming function and data flash function的时候大概花了7kb

网友A:
自编程要预先对MCU的flash写入自编程库,应该是这部分代码运行时占用了一些内存。

具体你可以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编程要预先对MCU的flash写入自编程库,应该是这部分代码运行时占用了一些内存。 具体你可以看看这个文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编程要预先对MCU的flash写入自编程库,应该是这部分代码运行时占用了一些内存。 具体你可以看看这个文 ...

那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内存不够用??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编程要预先对MCU的flash写入自编程库,应该是这部分代码运行时占用了一些内存。 具体你可以看看这个文 ...

这自编程的意思是不是说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自编程的意思是不是说bootloader??

我也没用过这个单片机,简单看了一下,好像是需要自己把自编程的库写到单片机里,你看一下那个文档里边有没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这个单片机,简单看了一下,好像是需要自己把自编程的库写到单片机里,你看一下那个文档里边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