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NPN管,U(br)ceo 的 c 极 e极 都是 N型 ,哪来的什么反向 的说法 ,

楼主:
邀请:@黑衣人   @songbo   @scnugfs   @dontium   @忙忙草   @daicheng   @wangfuchong   @EEW   参与回复

对于NPN管,Ubrceo 的 c 极 e极 都是 N型 ,哪来的什么反向 的说法 ,      还有一个问题   U(br)ceo 和 Uceo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A:
  U(br)ceo 和 Uceo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曰:是

网友:
『对于NPN管,Ubrceo 的 c 极 e极 都是 N型 ,哪来的什么反向 的说法』

从集电极到发射极,中间必定还要经过基极。集电极到基极,是一个PN结。发射极到基极,是一个PN结。

这两个PN结(集电结和发射结)在集电极接电源正发射极接电源负时,必定一个为正向,一个为反向。

网友B:
任何一种讲到三极管基础知识的教材,都会给出三极管结构图,至少是结构示意图。

下图 copy 自《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图中很清楚地显示出集电极的N型材料和发射极的N型材料并不联接,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有两个PN结——发射结和集电结。显然两个PN结必定是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网友:
下图 copy 自《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这些教材,好像你都没有哪怕大致地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r)ceo 和 Uceo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曰:是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击穿电压是 C到E的击穿电压,还是E到C的击穿电压,还是  E和B   B和C 两个PN结之间的击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种讲到三极管基础知识的教材,都会给出三极管结构图,至少是结构示意图。 下图 copy 自《模拟电子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击穿电压是 C到E的击穿电压,还是E到C的击穿电压,还是  E和B   B和C 两个PN结之间的击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击穿电压是 C到E的击穿电压,还是E到C的击穿电压,还是  E和B   B和C ...

『请问这个击穿电压是 C到E的击穿电压,还是E到C的击穿电压』

在你发的这个帖子请问,对于NPN管来说 ICEO 这个漏电流是指从C流向E的还是从E流向C的 10楼,我已经回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