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如附图中所示的波形,是软件仿真直接生成的,还是硬件测试时用示波器 抓取的信号

楼主:
邀请:@jxb01033016   @maychang   @chunyang   @忙忙草   @wangfuchong   @richiefang   @zhangkai0215   参与回复

请问 如附图中所示的波形,是软件仿真直接生成的,还是硬件测试时用示波器 抓取的信号,还有这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有点像逻辑分析仪的界面,应该是抓取硬件的时钟时序的。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逻辑分析仪。好多逻辑分析仪带有USBee AX字样。比如:

网友:
『是软件仿真直接生成的,还是硬件测试时用示波器 抓取的信号』

不像是硬件用示波器测试时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逻辑分析仪。好多逻辑分析仪带有USBee AX字样。比如: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逻辑分析仪怎么用?

网友:
逻辑分析仪分析通信协议方便能存储,没有示波器用途广

网友:
某种简易的虚拟逻辑分析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逻辑分析仪怎么用?

用USB连上PC上用,类似于虚拟仪器,用来调试查看较低频的数字信号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SB连上PC上用,类似于虚拟仪器,用来调试查看较低频的数字信号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非常感谢。它是从哪儿获取信号呢,比如我用 485 A/B两条线  在电脑与某单片机之间进行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它是从哪儿获取信号呢,比如我用 485 A/B两条线  在电脑与某单片机之间进行通讯

它有探头连接上你的电路就可以了,像示波器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