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514降压之后接光耦

楼主:
LT3514降压之后接光耦
有一个项目是这样-----DC24V经过LT3514降压之后变成了DC 3.3V/5V/10V  然后各个经过一个光耦就可以变成可调电源?这是用光耦做反馈还是用做输出的开关啊?没看懂。既然都是DC为什么还要用光耦隔离呢?

网友A:
隔离作用

这几路电压带的负载不同,比如有的电压带有电机类负载,转动过程会产生干扰,会通过电源或地影响MCU等器件的工作,

光隔是单向传输的原因,进行光耦隔离后,信号送下去了,干扰又上不来

网友B:
这里的光耦输入是电源  不是信号    然后光耦的输出带载能力只有几十个毫安  百思不得其解   光耦到底怎么接?是作为反馈元件调节输出电压  还是作为隔离期间 无控制后级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光耦输入是电源  不是信号    然后光耦的输出带载能力只有几十个毫安  百 ...

接光耦  这样算隔离了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作用 这几路电压带的负载不同,比如有的电压带有电机类负载,转动过程会产生干扰,会通过电源或地影 ...

正解。。。版主。那要怎样设计才是隔离了输出呢  同时还不会降低带载的能力呢   按你的说法只是隔离控制信号而已  没有隔离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版主。那要怎样设计才是隔离了输出呢  同时还不会降低带载的能力呢   按你的说法只 ...

隔离就是为了没有干扰的输出

光耦的隔离与输入端的电压和输出端的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怎么能降低带载能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就是为了没有干扰的输出 光耦的隔离与输入端的电压和输出端的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怎么能降低带载 ...

我的意思是这样  只是隔离了控制信号而已     输出的电压没有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光耦输入是电源  不是信号    然后光耦的输出带载能力只有几十个毫安  百 ...

一般在反激开关电源的光耦,作用主要是电气隔离和反馈取样电压,从而达到控制开关管的占空比,达到精密稳压目的, 使开关电源输出稳定平滑的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1-3-11 14:41 这里的光耦输入是电源  不是信号    然后光耦的 ...

比如,在反激开关电源中

通常光耦与TL431一起使用。电阻取样到431R端与内部比较器进行比较。根据比出的信号再控制431K端的阳极接光耦那一端,然后达到控制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控制自动调整反馈主控芯片输出合适信号的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反激开关电源中 通常光耦与TL431一起使用。电阻取样到431R端与内部比较器进行比较。根据比出 ...

能不能用MCU输出PWM占空比控制光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MCU输出PWM占空比控制光耦

当然可以

要注意用的频率和光耦相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要注意用的频率和光耦相匹配

光耦的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的哪个参数

传输延迟时间,或者频率响应、带宽,不同型号厂家不同参数说明稍微有别
传输延时越小,光耦允许的通信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