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和蓝牙同频段,是否会产生冲突?

楼主:
Wi-Fi 和蓝牙都是 2.4GHz 左右,是否会冲突?如果会产生冲突的话,是有什么手段来减少这种冲突吗?

网友:
这种担心也没有必要

楼主可以查阅一下蓝牙的跳频特性

网友:
蓝牙系统不是工作在2.4GHz该频段的第一个系统,无绳电话,微波炉等都是这个频段,所以在蓝牙之处,蓝牙以跳频技术作为频率调制手段,如果在一个频道上遇到干扰,就可以迅速跳到可能没有干扰的另一个频道上工作。

网友A:
同时、同地、同频则必然发生干扰,避免的办法就是至少避免其中的“一同”,一般都是在避免同时、同频上下功夫。2.4G并非只是一个频点,而是在2.4GHz附近的一个频带,该频带可以划分出多个频道,设备工作在不同频道就解决了同频问题。同时的问题,可以在协议控制下用分时的办法来解决。移动通讯网络同时用到了分频和分时技术,蜂窝式基站还降低了同地的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同地、同频则必然发生干扰,避免的办法就是至少避免其中的“一同”,一般都是在避免同时、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老师!

网友:
跳频技术 不会冲突    自带解码功能   WIFI  和蓝牙作为现在标配的设备  这问题  只有在天线模拟会出现干扰冲突

网友:
应该会有一些,目前公司蓝牙设备多了,蓝牙通讯会出问题,wifi好像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感觉还是会有干扰。

网友:
2.4Ghz属于非授权频谱,蓝牙和工作在这个频段的WiFi天然冲突。为了规避这种冲突,蓝牙引入了跳频技术。 蓝牙的跳频技术,每秒钟可以跳频16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