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编译失败

楼主:
软件版本:MPLABX_IDE_V5.45

编译器版本:XC8_V2.32

网友:
大佬们,求助

网友:
编译失败了

这咋整

没有几行代码啊

编译器软件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软件重装了几次,版本也换了几次,都是这样,放到别人的电脑都能够编译成功,就我的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
试试用MCC生成基础代码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