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新手做的PCB图纸发给PCB厂家做他们说图纸有问题 希望大佬给看下

楼主:
我是用CAD画的线路图,照着原理图画的PCB线路图,然后从CAD图纸导入的AD9,然后根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4717-1-1.html-这个帖子来画的焊点和线路,操作方法:tools菜单下------>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焊点三层(Top Layer、Top Solder、Top paste)重叠做出来的,线路一层(Top Layer)来做的,但是发到pcb厂家说做不出来,如下图:

但是我不懂错在哪里,麻烦各位大佬给指正 或者 有什么可以学习到这个的视频,也可以提醒小生一下 我自己去搜索学习。我画的PCB文件在附件。

在此再次谢谢能给予帮助的大佬。/给大佬磕头

网友:
IC位置没留安全距离,焊盘比较小。一掏铜(安全距离)焊盘剩下的就不多了

网友A:
机加工都是有公差的,一般是正负0.15,安全距离最少要0.3;单面板可以考虑允许露铜(外壳不能是金属的),焊盘适当加长。这个板做出来IC脚贴片会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都是有公差的,一般是正负0.15,安全距离最少要0.3;单面板可以考虑允许露铜(外壳不能是金属的), ...

嗯嗯 谢谢!不过他们厂家说是因为我的图纸的原因做不出来的不知道您能否给我些建议

网友:
CAM工程师不想花很长时间修改,很多厂都是计件的,做一个你的板都要做好几个板了

网友:
你把文件给我看看,那里需要修改的。

网友:
怎么说呢?我手上没有AD软件,只能是看你的截图,看着有点没搞明白,你截图里是已经完全的所有层都显示出来了吗???还是只显示了某个层?我看上去你这么一堆图案看上去都像是keepout啊,被切割掉的话不就等于没有了????边缘是板子的keepout可以理解。里面的一堆线是要切割的吗?切完这个板基本就脆了没多少位置是连接的啊。

网友:
你是什么需求要做一个这样子的焊盘啊??

网友:
线路要往外形线里调的,间距0.4就可以了

网友:
外形离线和焊盘太近了。线可以适当调熙细点,把安全距离留大。

网友:
做不了,给出的原因是什么

板子里面的异型孔异型边界太多,无法编程切割?

网友:
我进行DRC检查了下,出现了很多错误,但都是同一类型的错误,然后看了下错误,发现你的走线和keepout层之间没有距离,甚至很多线都走到keepout外面去了,所以出现了错误,板厂因此无法进行加工,你应该是走完线之后另外加的keepout层,这个习惯不太好,最好改一下。另外板子发出去之前,最好进行DRC检查下比较好。

网友:
因为你是新手,可能很多设置上有问题,最好是找同事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