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外部中断

楼主:
一、概述

    1、FM33LC0XX 的 4 组 GPIO(A~D)最多可以产生 16 个 EXTI 中断,每组 GPIO 分别可以产生 4 个EXTI 中断标志

    2、EXTI还可以配置输入信号的有效边沿,支持上升沿、下降沿、上升下降沿触发中断,或者禁止EXTI中断触发,由EXTI_EDS寄存器配置。

二、外部中断引脚配置

三、EXTI信号输入示意图

四、软件操作步骤

如需在 Sleep/DeepSleep 模式下启动 EXTI 中断唤醒功能,推荐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关闭所有 EXTI 使能
    2、配置 SYSCLKSEL 寄存器(0x0x4000020C)的 EXTICKSEL 位为 1,选择 LSCLK 进行 EXTI采样
    3、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 EXTI 数字滤波使能
    4、配置相应 GPIO 为输入
    5、配置 EXTI_SEL 寄存器选择对应的 IO
    6、置位 OPCCON1.EXTICKE,打开 EXTI 工作时钟使能
    7、等待至少 4 个 LSCLK 周期
    8、配置 EXTI_EDS 触发边沿选择,使能所需的 EXTI 中断

正常进入 Sleep 模式芯片上电后默认关闭所有 EXTI,同时默认的引脚中断采样时钟是系统时钟 APBCLK。如果用户使用系统时钟产生 EXTI,推荐流程如下:
    1、打开数字滤波使能(如果需要)
    2、配置 GPIO 为输入
    3、置位 OPCCON1.EXTICKE,打开 EXTI 工作时钟使能
    4、等待至少 4 个 APBCLK 周期
    5、配置 EXTI_EDS 触发边沿选择,使能所需的 EXTI 中断如果希望使用低速的 LSCLK 来产生 EXTI,推荐流程如下:
    6、将 EXTI 采样时钟配置为 LSCLK
    7、打开数字滤波使能(如果需要)
    8、配置 GPIO 为输入
    9、置位 OPCCON1.EXTICKE,打开 EXTI 采样时钟使能
    10、等待至少 4 个 LSCLK 时钟周期
    11、配置 EXTI_EDS 触发边沿,使能所需的 EXTI 中断

程序:

1、GPIO初始化及配置EXTI相关寄存器

void GPIO_interrupt_init(void)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用到的GPIO引脚    设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ISABLE;
    GPIO_InitStruct.remapPin   = DISABLE;
    F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引脚边沿触发选择
    FL_RCC_EnableEXTIOnSleep();//休眠使能外部中断采样
    FL_RCC_EnableGroup1OperationClock(FL_RCC_GROUP1_OPCLK_EXTI);//EXTI工作时钟使能
    FL_GPIO_SetTriggerEdge(GPIO,FL_GPIO_EXTI_LINE_9,FL_GPIO_EXTI_TRIGGER_EDGE_DISABLE);//关闭边沿触发
    //每条LINE 只能选一个引脚
    FL_GPIO_SetExtiLine9(GPIO,FL_GPIO_EXTI_LINE_9_PC6);//中断引脚选择
    FL_GPIO_EnableDigitalFilter(GPIO, FL_GPIO_EXTI_LINE_9);//EXTI数字滤波功能
    FL_GPIO_SetTriggerEdge(GPIO,FL_GPIO_EXTI_LINE_9,FL_GPIO_EXTI_TRIGGER_EDGE_RISING);//边沿选择
    FL_GPIO_ClearFlag_EXTI(GPIO,FL_GPIO_EXTI_LINE_9);	//清除中断标志

    /*NVIC中断配置*/
    NVIC_DisableIRQ(GPIO_IRQn);
    NVIC_SetPriority(GPIO_IRQn,1);//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EnableIRQ(GPIO_IRQn);
}

2、中断服务函数

void GPIO_IRQHandler()
{
    if(FL_GPIO_IsActiveFlag_EXTI(GPIO,FL_GPIO_EXTI_LINE_9))
    {
        FL_GPIO_ClearFlag_EXTI(GPIO,FL_GPIO_EXTI_LINE_9);
		printf("触发 PC6 EXTI9 外部中断");

网友:
EXTI_EDS 触发边沿选择的推荐流程是什么,介绍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期待后续测评!

网友:
写份很详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