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find similar object

楼主:
又来麻烦各位,最近比较晕。

原理图中find similar object经常用,今天不知道按了 什么,选择好筛选内容,apply ,ok后看到的就是图片中的内容。我是改什么东西了?本来里面有好多东西的

网友:


网友A:
进入蒙板装态了么

shift+c

原理图右下角clear current fil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蒙板装态了么 shift+c 或原理图右下角clear current filter

这个肯定点了,是正常显示状态进行find similar object操作的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查看下你当时find similar object的时候设置了什么。你关掉这个筛选取消选中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查看下你当时find similar object的时候设置了什么。你关掉这个筛选取消选中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吗 ...

不会恢复到正常的编辑状态,虽然原理图左下角显示edit,实际元件高亮,导线什么的是暗的。这个软件快捷键太多,操作快捷键时,一不小心就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