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分析

楼主:
求左侧电压参考源右侧的滤波电路为何如此设计的,这个电路怎么分析(100Ω电阻左侧部分),滤波的传递方程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图灵的经典模拟电路书籍,应该是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灵的经典模拟电路书籍,应该是一套的

电压基准输出的滤波方式不明白怎么算的,那部分电路不搞不清楚,不是找书的

网友B:
有信号分析工具的嘛,这种需要分析描述的,在论坛上说清楚,篇幅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信号分析工具的嘛,这种需要分析描述的,在论坛上说清楚,篇幅太大了!

朋友,我不会ORCAD,不会MATHCAD,不会multisim,不会所有仿真工具。这个基准电压源输出滤波方式可以讨论下,哪怕是定性。这么接到底是因为升高滤波阶数增加滚将速度?还是在低的截止频率下获得更快的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