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Rx系统中的非线性失真

楼主:
非线性失真

在双端口网络或传输线上,输入与输出之间为非线性关系时出现的信号失真。非线性失真分为非线性幅度失真和非线性相位失真。

衡量非线性失真(非线性幅度失真)主要技术指标有:Pin-1(Pout-1)、IMD2、IMD3、IIP2(OIP2)、IIP3(OIP3)等,非线性失真主要由放大器、混频器等有源器件引入。

2非线性失真主要技术指标

大多数文献中,为了描述简洁,通常用英文缩写来描述非线性失真的主要技术指标。如果初次接受这么多概念,难免会弄糊涂了。下面用完整的英文来解释这些概念,一目了然。

Pin:Input power;

Pout:Output power;

P-1dB:1dB compression point;

IM3:3rd order two tone intermodulation product;

IMD3: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utput power and IM3;

IM2:2rd order two tone intermodulation product;

IMD2: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utput power and IM2;

IP3:3rd order intercept point;

IIP3:Input two tone 3rd order intercept point;

OIP3:Output two tone 3rd order intercept point;

IIP2:Input two tone 2rd order intercept point;

OIP2:Output two tone 2rd order intercept point;

具体概念的定义,如下图所示,可以很明晰的看到二阶、三阶截断点、1dB压缩点之间的关系。

图(1)

图(2)

3非线性器件的分析

非线性器件有多种分析方法(幂级数分析法、指数函数分析法等),下面采用幂级数分析法分析非线性器件的特性。

设某一非线性器件的输入信号为v,输出信号为y=f(v),如果f(v)的各阶倒数存在,则该函数可以展开成以下幂级数,

实际应用中我们取幂级数的前三项,即

 设输入信号为

:,则非线性器件的输出信号为:

上式说明了输出信号中所包含的全部频谱成份,并有如下规律:

1.输出信号中产生了输入信号中没有的新的频率成份(谐波及各种组合频率);

2.输出信号中最高谐波次数及各种组合频率的系数之和不超过‘非线性的幂多项式最高次数’

3.输出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偶次谐波以及系数之和为偶数的各种组合频率成分,其振幅只与幂级数的偶次项系数(包括常数项)有关,而与奇次项系数无关;类似的,奇次谐波以及系数之和为奇数的各种组合频率成分,其振幅只与幂级数的奇次项系数有关;

4.m次谐波(直流成分可视作零次,基波可视作一次)以及系数之和等于m的各组合频率成分,其振幅只与幂级数中等于及高于m的各项系数有关;

5.所有组合频率都是成对出现的。

实际测试中,我们通常输入等幅双音信号,即

则非线性器件的输出为:

从而可以得出各分量之间的关系:

表(1)

各分量之间有如下关系:

4三阶交调

第三部分对所有非线性分量 进行了定量分析,这部分主要讨论三阶交调。

我们通过解决这几个疑问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1)什么是交调?

2)什么是三阶?

3)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只提三阶交调(2w2-w1、2w2-w1),而不是四阶、五阶?

因为2w2-w1、2w2-w1位于输入信号附近,因此不容易从放大器的通带内滤除。

4)什么是三阶截断点?

一阶和三阶功率相等的点(虚拟的1个点)

5)  Pin-1dB与IIP3的关系?

通常,实际PA的IIP3比其大10~15dB。

6)三阶交调的应用?

无寄生动态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