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A加密的填充方式

楼主:
    与对称加密算法DESAES一样,RSA算法也是一个块加密算法( block cipher algorithm),其算法原理特点是总保持在一个固定长度的块上进行操作。但跟DESAES等算法不同的是,RSA算法的block lengthkey length相关,每次加密的块长度就是key lengthRSA加密算法目前有多种填充模式。当明文长度大于key length时,要进行切割分组,然后填充。处理后的每组数据长度也是固定不变的(与RSA密钥模长相等)。

    RSA加密常用的填充模式有三种:RSA_PKCS1_PADDINGRSA_PKCS1_OAEP_PADDINGRSA_NO_PADDING。假设现有RSA算法密钥长度为1024bit,则三种填充模式的填充效果如下所述。

1、RSA_NO_PADDING填充模式

用户选择RSA_NO_PADDING填充模式时,如果明文不够128字节,加密的时候会在明文前面填充若干数据0,直至达到128字节

解密后的明文也会包括前面填充的零,用户需要注意把解密后的字段前向填充的零去掉,才是真正的明文。凌科芯安系列芯片支持RSA算法的芯片目前就是时钟这种填充方式。如果填充规则不符合要求,建议用户使用芯片加密前,先自行填充。

2、RSA_PKCS1_PADDING填充模式

当你选择RSA_PKCS1_PADDING填充模式时,如果明文不够128字节加密的时候会在明文中随机填充一些数据,所以会导致对同样的明文每次加密后的结果都不一样。

对加密后的密文,用户使用相同的填充方式都能解密。解密后的明文也就是之前加密的明文。

EB = 00 || BT || PS || 00 || D ,其中D为消息

BTThe block type块类型):

BT=00 or 01 (私钥运算时)

BT=02 (公钥运算时)

PSThe padding string填充字符串):

BT=00PS00组成;

BT=01PSFF组成;

BT=02PS由伪随机生成,且非零;

PS长度为Len(EB) - 3 - Len(D),最少是8字节。

3、RSA_PKCS1_OAEP_PADDING填充模式

RSA_PKCS1_OAEP_PADDING填充模式是PKCS#1推出的新填充方式,安全性最高,和前面RSA_PKCS1_PADDING的区别就是加密前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网友:
如何解密呢??

旋转木偶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明文长度大于模长怎么处理啊。

分组加密,超过模长就先切割分组,最后一组补足128字节

网友:
楼主介绍的3种填充模式,那不同模式下的加密的最大数据长度怎么确定

我心痛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nic_浩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才能联系上他们的技术呢??我去百度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送来得链接,凌科家芯片安全又放心他们公司专业做加密芯片已有十余年了,技术服务也是一对一

网友:
他家有那么厉害嘛 不会是广告打得响吧

我心痛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还真是的,我现在开发的系统执行程序也需要加密的,哪种加密算法好呢?总是难免被破解了!

网友:
文章中提到的三种填充模式都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
芯片可以定制填充方式吗

旋转木偶 该用户已被删除

pinbo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的,如果填充技术如果比较弱,较小的明文和小型公开指数e将易于受到攻击

网友:
应用最广泛的填充方式是哪种?如何根据密钥 和数据判断填充模式呢

pinbo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

nic_浩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