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基于Perf-V开发板的呼吸灯的行为仿真

楼主:
PWM全程为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本文将利用FPGA产生PWM,用来驱动LED电路。
1.    设计需求
定义一个定义脉冲宽度计数器cnt1/cnt2,分别用于产生三角波及调制波;
定义一个标志位flag_pwm,用于pwm增减方向,0加1减;
2.    PWM代码编程
module LEDPWM(clk, rst_n, LED_PWM);
    input clk;             //clock
    input rst_n;           // rest
    output LED_PWM;   //led output

    reg [2:0] cnt1;      //triangle conter
    reg [2:0] cnt2;     //
    reg flag_pwm;
    parameter T = 4;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1<=3'd0;
                end
            else
                begin
                     if(cnt1== T-1)
                         cnt1<=1'b0;
                     else
                         cnt1<=cnt1+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2<=3'd0;
                    flag_pwm<=1'b0;
                end
            else
                begin
                    if(cnt1==T-1)
                        begin
                            if(!flag_pwm)
                                begin
                                    if(cnt2==T-1)
                                        flag_pwm<=1'b1;
                                    else
                                        cnt2<=cnt2+1'b1;
                                end
                            else
                                begin
                                    if(cnt2==0)
                                        flag_pwm<=1'b0;
                                    else
                                        cnt2<=cnt2-1'b1;
                                end
                        end

                    else
                        cnt2<=cnt2;
                end
        end
    assign    LED_PWM = (cnt1<cnt2)?1'b0:1'b1;

endmodule
3.    仿真例程
准备好一份正确的PWM代码后,我们开始testbench文件编写。
新建激励文件,点击"Sources"窗口顶部的"+"按钮, 打开添加源文件对话框. 选中"Add or create simulation sources", 点击"Next"继续。
点击"Create File"按钮, 在创建源文件对话框中, 输入文件名. 点击"OK", 点击"Finish"。
双击打开" LEDPWM.v "文件, 复制" LEDPWM.v "文件中的如下内容到"sim_LEDPWM.v"的模块中。
修改sim_ LEDPWM.v"文件中,输入信号修改为"reg"类型, 编写"initial"块对输入信号进行初始化, 为时钟信号编写激励, 将"timescale" 设置为"1ns / 1ps". 最终生成的代码如下所示: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SIM_LEDPWM(

    );
     reg clk;
          reg rst_n;
          wire LED_PWM;

      LEDPWM SIMTEST_LEDPWM(
              .clk(clk),
              .rst_n(rst_n),
              .LED_PWM(LED_PWM)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_n = 0;
           #100;
           @(posedge clk);
           rst_n = 1;
           repeat(10) #1_000_000_000;
           $finish;

       end
       always #10 clk = ~clk;
endmodule
从"Source"窗口中,选中激励文件"sim_LEDPWM.v", 右键选择菜单"Set as Top", 将激励文件设置为顶层。
点击左侧"Flow Navigator"工具窗口中的"Simulation" | "Run Simulation", 点击"Run Behavioral Simulation", 运行行为仿真。

网友:
仿真图形结果效果还行

就是用FPGA产生PWM也要码这么多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