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及一下rl78的lcd控制器

楼主:
16.1 LCD 控制器 / 驱动器的功能
RL78/L13 内置的 LCD 控制器 / 驱动器的功能如下所示:
(1) 能选择通常液晶波形 (A波形、 B波形)或者记忆性液晶波形。        这个点没概念,
(2) LCD驱动电压生成电路能进行内部升压、电容分割和外部电阻分割的切换。        这个理解为驱动电源,可以不理解吗?
(3) 能通过自动读显示数据寄存器进行段信号和公共信号的自动输出。            何为自动输出?
(4) 能从升压电路运行时生成的16种基准电压 (调整对比度)中选择。
(5) 能进行LCD闪烁注和显示的切换。
(6) 通过记忆性液晶的显示结束产生中断。
注 只限于通常液晶波形。
但是,禁止选择fIL作为LCD的源时钟 (fLCD)。
在各显示模式中能显示的最大像素如表 16-2 所示。

网友A:
rl78的lcd控制器有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78的lcd控制器有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手册

有是有,但是看这挺费劲

网友:
哪位大神可以有入门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
可以上下载中心上去搜一下、里面有好些RL78的资料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B:
这里还有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search?q=RL78

网友:
能选择通常液晶波形 (A波形、 B波形)或者记忆性液晶波形。

这个波形,是啥意思

记忆波形有事啥意思?

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还有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search?q=RL78

能选择通常液晶波形 (A波形、 B波形)或者记忆性液晶波形。

这个波形,是啥意思

记忆波形有事啥意思?

麻烦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