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遇到的神奇问题

楼主:
快乐拉线,结果kicad出了神奇问题,求大神答疑解惑。 1.一个插座上1/2两个焊盘都是vcc,但是拉线只能拉到2上,1上拉不上;11/12是gnd,11可以拉,12拉不上 2、运行DRC,报P1上焊盘0和焊盘1距离太近,焊盘12和焊盘0距离太近。而P1封装上就没有焊盘0

网友:
没有焊盘0吗???你点击焊盘0相关的那条报错看看具体的位置,是不是有焊盘重叠现象

网友:
我帮你问问人,有消息了回复你呀

网友:
有大侠说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最小间距规则受限导致的,你改一下最小间距再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A:
问题研究解决了,原封装使用封装向导,通过FPC模板生成,然后手动删除了焊盘0,增加了定位孔。现在改成全自己画,两个奇怪drc报错都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研究解决了,原封装使用封装向导,通过FPC模板生成,然后手动删除了焊盘0,增加了定位孔。现在改成全自 ...

怀疑是封装向导生成封装有bug,导致虽然删除了焊盘,,但是在文件封装属性里面还是有信息残留,从而导致DRC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研究解决了,原封装使用封装向导,通过FPC模板生成,然后手动删除了焊盘0,增加了定位孔。现在改成全自 ...

通过FPC模板生成焊盘的距离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FPC模板生成焊盘的距离太近了?

距离是对的,FPC生成时有固定座子的焊盘0,因为我的是螺母锁定,我就把焊盘0删除了,重新加了两个机械孔。然后DRC就报了焊盘0和焊盘1距离太近,实际PCB上已经没有焊盘0,看封装属性也没有焊盘0,但不知道为啥会报错。还导致焊盘1无法拉线。 我试了下重新不用向导画了相同封装,替换封装后两个问题DRC都没有了

网友:
加外设条件  强行重合     DRC检测 不一定能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