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基于Perf-V开发板的时钟生成

楼主:
1. 简介

本文基于Perf-V开发板,借助Xilinx提供的技术,根据给定的频率的信号,进行多种频率的时钟信号的生成,用于不同等级的时钟的生成。

Xilinx FPGA器件内部有专用的硬件资源,支持大量设计时钟的使用。Perf-V板子上有一个有源晶振)产生50M时钟信号,通过输入端口SYS_CLK(N14)进入器件内部。

外部时钟可以通过MMCM、PLL、BUFR等手段生成其它时钟,也可以由LUT、寄存器等常规单元进行转换(通常称作门控时钟)。

2. 主时钟

主时钟通常由两个来源:
(1)    板级时钟通过输入端口进入设计;
(2)    GT收发器的输出管脚(如恢复时钟)。

主时钟必须与一个网表对象相连,该对象代表了所有时钟边沿的开始点,并且在时钟树中向下传递。

主时钟只能通过create_clock命令来定义,且必须放在约束的开始,这是因为其它时序约束几乎都要参考主时钟。本文将将SYS_CLK(N14)设置为主时钟(Primary clock)如下所示:

  • create_clock -period 20 -name clk_in1 [get_ports clk_in1];

3. 生成时钟Generated Clock

生成时钟是指在设计内部单元(如MMCM、PLL)等逻辑驱动的时钟。生成时钟与一个上级时钟相关。上级时钟可以是一个主时钟,也可以是另一个生成时钟。

我们可以配置IP核中的时钟Clocking Wizard来实现。

(1)修改输入的时钟的方式为PLL,频率是50MHz

(2) 修改其几路的输出的时钟的频率

点击“Finish”,生成如下顶层文件

  • `timescale 1ps/1ps
  • (* CORE_GENERATION_INFO = "clk_wiz_0,clk_wiz_v6_0_0_0,{component_name=clk_wiz_0,use_phase_alignment=true,use_min_o_jitter=false,use_max_i_jitter=false,use_dyn_phase_shift=false,use_inclk_switchover=false,use_dyn_reconfig=false,enable_axi=0,feedback_source=FDBK_AUTO,PRIMITIVE=PLL,num_out_clk=2,clkin1_period=20.000,clkin2_period=10.0,use_power_down=false,use_reset=true,use_locked=true,use_inclk_stopped=false,feedback_type=SINGLE,CLOCK_MGR_TYPE=NA,manual_override=false}" *)
  • module clk_wiz_0
  • (
  • // Clock out ports
  • output clk_out1,
  • output clk_out2,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 input reset,
  • output locked,
  • // Clock in ports
  • input clk_in1
  • );
  • clk_wiz_0_clk_wiz inst
  • (
  • // Clock out ports
  • .clk_out1(clk_out1),
  • .clk_out2(clk_out2),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 .reset(reset),
  • .locked(locked),
  • // Clock in ports
  • .clk_in1(clk_in1)
  • );
  • endmodule

对新生成的IP进行行为级仿真,代码如下

  • `timescale 1ns / 1ps
  • module sim_clk_wiz_0(
  • );
  • // Clock out ports
  • wire clk_out1;
  • wire clk_out2;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 reg reset;
  • wire locked;
  • // Clock in ports
  • reg clk_in1;
  • clk_wiz_0 clk_wiz_0_sim(
  • // Clock out ports
  • .clk_out1(clk_out1),
  • .clk_out2(clk_out2),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 .reset(reset),
  • .locked(locked),
  • // Clock in ports
  • .clk_in1(clk_in1)
  • );
  • initial
  • begin
  • clk_in1 = 0;
  • #100;
  • reset = 1;
  • #100;
  • reset = 0;
  • end
  • always #10 clk_in1 = ~clk_in1;
  •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下:

4. 通过约束生成

生成时钟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定义,该命令不是设定周期或波形,而是描述时钟电路如何对上级时钟进行转换。这种转换可以是下面的关系:

(1)简单的频率分频
(2)简单的频率倍频
(3)频率倍频与分频的组合,获得一个非整数的比例,通常由MMCM或PLL完成
(4)相移或波形反相
(5)占空比改变
(6)上述所有关系的组合

例如100M时钟可以通过2分频约束得到,见如下代码: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div2 -source [get_ports clk_in1] -divide_by 2 [get_pins REGA/Q];

网友:
外部的50M时钟信号与生成时钟是否理解为上线时钟关系

网友A:
行为级仿真是什么意思,与生成时钟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为级仿真是什么意思,与生成时钟什么关系

生成时钟,就是利用FPGA内部电路搭建电路,由此产生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