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鼠标无法移动到PCB原点处的左边和下面,求解?

楼主:
我用AD21绘制PCB的时候,只能将元器件、丝印等放到原点的右上处,鼠标无法移动到原点的左边、下面,请问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导致我放置边框尺寸的时候只能放到下图红圈处,而无法将尺寸放到红框处,求解?

网友:
来自 8楼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外随意放置keepout层

我找到原因了,因为发帖时候的那个原点是RESET,通过这种方式设置的原点,只能在其右上方区域进行布局,走线,放置。

而原点也是可以随意放置的,如果将原点放置在RESET位置的右上方,则可以在原点的上下左右处进行操作。见下图。

综上所述:PCB布局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将RESET位置作为板子的原点位置,虽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却会影响操作体验感。

网友B:
当然我也可以把尺寸放到右边来实现将尺寸放在边框的外面,但我想要将尺寸放到边框的左边和下方,请问是否可以显示,还是AD21无法实现该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我也可以把尺寸放到右边来实现将尺寸放在边框的外面,但我想要将尺寸放到边框的左边和下方,请问是否可 ...

正常应该是可以实现的。21版本的我没用过,不知道21版本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实现。

网友:
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

你是设置了什么吗?

网友:
很随意的就放置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在外随意放置keepout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应该是可以实现的。21版本的我没用过,不知道21版本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实现。

这个问题应该和AD版本无关,和原点的位置有关,问题已经解决了,养成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和AD版本无关,和原点的位置有关,问题已经解决了,养成好的习惯很重要。

赞!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