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LUE上显示图像

楼主:
使用 adafruit_imageload 库(需要预先将adafruit_imageload库复制到CLUE中),就可以在clue上显示图像,参考代码如下:

import displayio
import adafruit_imageload
from adafruit_clue import clue

bmp, pal = adafruit_imageload.load("g.bmp")
background = displayio.TileGrid(bmp, pixel_shader=pal)

splash = displayio.Group(max_size=5)
splash.append(background)

clue.display.show(splash)

注:

  • 图像大小不能超过240x240
  • 受芯片RAM限制,图像文件大小不能太大,最好小于30KB
  • 图像使用bmp格式,最好用16色和标准调色板,否则显示效果可能不好

上面代码用的图像文件:

网友:
实际显示效果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显示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显示效果挺好

是不错,挺好玩的,后面在介绍一个CLUE的应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RAM 能扩展么

30KB 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RAM 能扩展么 30KB 太小了吧

目前不能扩展,看以后是否可以支持psram。

网友C:
大佬时间好多啊,mpy的消息和动态第一时间就跟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时间好多啊,mpy的消息和动态第一时间就跟进了。

时间不多,最近总加班,每天抽一点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