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Pcbnew 中的现代工具箱

楼主:
Kicad软件PCB界面菜单首选项中,有传统工具箱和现代工具箱。

使用了现代工具箱有哪些好处呢?
1. 走线、封装、图形显示更加圆滑。
2. 可以支持推挤。

在 KiCad Pcbnew 中有三个不同显示加速模式,官方称为工具箱。
分别是:

传统工具箱
现代工具箱(硬件加速)
现代工具箱支持 OpenGL 2.0 加速,如果显卡不支持的话,需要升级一下显卡驱动。
现代工具箱(软件加速)
当显卡不支持 OpenGL 2.0 或者有问题,可以使用软件加速。
使用软件加速,会占 CPU 资源。

网友A:
搞了半天 我又回到 AD去出版子   不为啥  就因为东西都是AD的封装库   都记得放在什么位置的  项目急  就先出了  KICAD还不是太顺手   上手倒是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了半天 我又回到 AD去出版子   不为啥  就因为东西都是AD的封装库   都记得放 ...

多搞一些板子就行了

AD主要用的时间长了,库多封装多顺手,AD确实运行起来占资源太多

kicad打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搞一些板子就行了 AD主要用的时间长了,库多封装多顺手,AD确实运行起来占资源太多 kicad打开块 ...

我当时就是看见它  快   基本秒开   巡行还可以  就搞了    赖和要建库   打屋基   耗时  AD直接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