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芯片不知道是啥。

楼主:
有哪位大神了解么。

网友:
有么有哪位大神见过这种芯片的。

网友A:
大海捞针,上哪找去?

不管有用无用,求助至少也尽可能多的提供点信息吧?比如该板子用在哪的,既已拆开,看看能否测绘点周边电路等。

看表面有块黑色的,莫非是光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海捞针,上哪找去? 不管有用无用,求助至少也尽可能多的提供点信息吧?比如该板子用在哪的,既已拆开 ...

好像是VISHY红外接收器件,

网友:
板子是什么功能

片子周围就有一个电容

现在的好多IC不打LOGO,不知道哪家的

网友:
驱动芯片
类似,供电有了,
信号控制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