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PACK包还限制MDK版本?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

安装复旦微FM33LC046N的安装PACK包2.0版本

我MDK版本是5.1

然后被折腾死了

显示安装成功

然后我看目录下也已经有了FM的文件

但是无论是我重启还是重新安装都找不到复旦微的MCU

我换了别人的电脑530的MDK

安装直接就成功了

PACK包如果对MDK版本有要求为啥不直接写明呢??

网友:
安装PACK包这个与操作系统还有要求么

网友:
是不是电脑安装过 Keil5 驱动,那就找到该驱动所在的目录看看

网友A:
这个对MDK版本没有要求的

网友B:
5.30应该是很新了吧,太新的可能很多人电脑里没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MDK版本没有要求的

理论上是啊  但是现在PACK就是安装不上  雅特力的 其他厂家的都能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30应该是很新了吧,太新的可能很多人电脑里没安装。

是的 现在最新534吧  我5。1的装ST 的 雅特力的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复旦微的装了显示成功但是不显示设备 真的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现在最新534吧  我5。1的装ST 的 雅特力的都没问题  就是这个复旦微的装了显示成功但是不 ...

最新是 5.33,反正和谐,不要钱,一直保持最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啊  但是现在PACK就是安装不上  雅特力的 其他厂家的都能安装

是debug页面找不到芯片还是,直接安装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ebug页面找不到芯片还是,直接安装不成功?

安装成功 找不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