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边缘AI计算盒FZ5测评】Ubuntu系统的移植(一)——硬件平台的搭建

楼主:
本次将尝试对开发板进行二次开发,首先将开发板上移植Ubuntu系统。首先将创建一个PS侧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实际上可以使用米尔电子官方提供的tcl脚本直接创建工程,但是为了学习配置过程,这里将具体过程记录下来,创建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配置存储类接口:

打开QSPIEMMCSD卡,然后配置其他接口:

这里仅打开了uart0串口,这个是Linux启动的打印串口是必须的,官方的文档中还打开了CAN,I2C等接口,这里仅演示移植过程,并不打开这些接口,开发者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定向配置这些接口。下面配置系统的调试类接口:

然后配置高速接口:

打开了以太网、USB2.0USB3.0DP接口。然后配置输入时钟:

输出时钟,大部分按默认配置,需要改变个别器件的时钟源,然后配置DDR:

PSPL接口部分对ubuntu的移植并没有影响,可以接可以不接。完成PS端的配置,然后生成一下顶层工程:

生成顶层工程后,由于没有用到其他引脚,所以不需要写物理约束,等待工程综合得到bit文件,然后导出hdf文件,笔者用的vivado版本为2018.3,新版本的vivado对生成的硬件文件有所不同。导出过程为:

得到hdf文件后,硬件工程的搭建就此完成,后面将通过该文件进行Linux的移植,米尔电子提供了传统的Linux移植方法和使用官方petalinux工具进行移植两种方法,笔者选择了使用petalinux工具进行移植的方法。本期测评到此结束,下期测评将使用petalinux工具移植ubuntu系统。

网友:
用官方petalinux工具移植的两种方法 ,哪个有难度

输出时钟配置中,个别器件的时钟源 为什要单独设置呢

网友:
这文章可以,直接移植UBUNTU系统,谢谢分享,期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