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在绘制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如何添加value参数

楼主:
如题,如图,在绘制原理图封装的时候,一般会填写一些参数,但是在AD21里面好像关于value这个参数不容易调出来填写,如下图,请问如何添加value的参数。

PS:关于元器件的值,譬如电阻大小,1K应该填在comment处还是value处,这个是否有明确的要求,还是说看个人习惯都可以。我感觉关于这个讨论就好像板子的外框应该用机械层还是用keepout层一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希望有了解的大神可以给出解答,谢谢~

网友:
其实我发这个帖子是两个问题,不知道上面描述清楚没。

1.如何把value给调出来,因为AD21里面默认可以填写的属性里面没有直接把value拿出来。

2.电阻大小,1K应该填在comment处还是value处

网友:
comment 填写1K即可

网友:
不知道21版本,其他低版本是在parameters那里ADD即可

电阻电容类填写value,导出的bom是按balue归类而已

网友:
没有用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