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gui-guider①】新建GUI工程

楼主:
   对于gui-guider搞好的PC工程,移植到单片机的效果,可以参考这个贴子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9258-1-1.html

  对于新建工程这块发帖,楼主觉得没什么必要,一来觉得水,二来觉得没质量,但是也是后面的基础,所以想想还是单独做个贴子。

  下载安装好gui-guider之后,打开gui-guider,一开始会弹出以下界面,以下界面介绍如下,目前模拟器颜色深度只支持16Bit,分辨率可以自定义。

   按照上面提示,在BOARD TEMPLATES界面上选择Simulator,这里我们如果没有NXP的官方板子的话,选择这个作为board进行模拟。

  在APPLICATION TEMPLATES界面上,有很多参考模板,这里我们不参考,选择空白页

  SIZE选项上默认的是480*272,我们准备移植到实际的板子屏幕分辨率是240*320,这里并没有,所以选择custom,填好自己的工程名字和路径,点击CRETE生成

  这样就生成一个空白界面,本文章主要对主要界面进行介绍

①widget 控件,littlevgl的基本所有控件都在这里,以此可以进行拖拉控件到④界面中

②resource 资源,其实也是界面资源,可以建立多个屏幕,并且可以自己命名,以此来作为区分ID。

③ 图片资源,后续再聊,可以在界面直接添加图片,模拟器编译直接生成C代码,不过生成的代码没做倒序,SPI屏幕需要字节倒序,需要自己另外生成、

④ 主界面编辑,控件拖拉就在这里操作

⑤就是在界面上的控件属性,比如界面上有个Buttom,你点击就会有相关属性出来。

⑥控件事件,对于事件的配置,后续章节再做说明,特别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控件都支持event,需要事件触发,只能自己手动编写代码实现。

⑦ 系统设置,主要是配置软件语言,目前支持英文和中文,建议使用英文,比较好知道控件。内存也支持自动分配或者自定义分配

  选择中文后的界面

  再来看生成的代码路径,我们需要移植到单片机的只需要custom和generated两个文件夹,后续做说明。其他并不需,其他都是PC需要的文件。

至此,工程建立完毕。

网友:
和guix哪个更牛逼?

网友A:
据说stm32cubemx已经开始支持生成threadx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stm32cubemx已经开始支持生成threadx了。

支持了,还没试。据说port和启动文件适配不是很好,等ST官方修复再试下

网友C:
把生成的代码copy出来直接用在其他的板子上 能有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生成的代码copy出来直接用在其他的板子上 能有多慢

生成的代码基本与底层无关,底层只需要做好画点显示,慢不慢跟底层外设性能有关,参考看下我上个帖子,跑的AT32F403A,SPI 50M,再加DMA。320*240分辨率,20fps基本无压力

网友:
所有控件都在这里,以此可以进行拖拉控件操作,比较好

网友:
真好,这么多gui可以玩耍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了,还没试。据说port和启动文件适配不是很好,等ST官方修复再试下

你可以自己搞的,还等什么官方?

网友:
期待更多的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