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AO3401这个要怎么控制

楼主:
请问大神AO3401这个要怎么控制

网友A:
3401是P沟道MOS管,好像是低电平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01是P沟道MOS管,好像是低电平打开

对阿,怎么接阿大神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想干什么?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bp1360是一个恒流LED驱动芯片

为什么这里要用PMOS,想实现mos的开关功能控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