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外围电路的分析

楼主:
7芯积分

 图1中,变压器副边输出15VDC, 图2中,变压器副边输出36VDC,光耦芯片都是TLP521

【1】TLP521的供电电压是5V-24V,图1直接通过R3(510R)把15V供给光耦,而图2却通过R2和R3输出分压到24V再输给光耦供电,两种做法有差别吗?

【2】图1中的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都是为了消除图中两条加粗蓝线之间的差模干扰(例如输出电压尖峰),那么图2中多加入的C2起到什么做用?

图1

图2

网友:
电路有误。电容C1下端必须接图中的 “地”,如下图中红色部分,否则U1、V1等两端无电压,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
首帖第二幅电路图也有相同的错误。电容C1下端必须接图中的 “地”,

网友A:
关于图1中电容C2电阻R4以及图2中C3R8C2作用,稍后分析。

首帖中说:“图1中的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都是为了消除图中两条加粗蓝线之间的差模干扰‘,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图1中电容C2电阻R4以及图2中C3R8C2作用,稍后分析。 首帖中说:“图1中的C2和R4,以及图2中的R ...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

这要花费比较多的篇幅,因为需要补充一些负反馈以及反馈稳定性的知识。稍后我会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 这要花费比较多的篇幅,因为需要补充一些负反馈以 ...

谢谢指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确实是很好的经验~感谢

网友C:
关于问题2中C2的作用,如果用到C2的话,一般比C3小1到2个量级,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问题2中C2的作用,如果用到C2的话,一般比C3小1到2个量级,抑制高频干扰

确实,C3一般是几百纳法,100纳法,330纳法,而C2常用几纳法,比如1纳法,4.7纳法。

而你说C2是抑制高频干扰,这个干扰是从副边输出的直流电压而来?如果有高频的干扰来了,通过R5到C2,此时C2对于高频相当于直接通过,然后这个高频干扰信号去了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

首先必须理解:稳压输出的开关电源是一个带有强烈负反馈的放大器,和音频工作中的D类放大器并无二致。

这个负反馈放大器的输入,就是基准电压,其输出就是开关电源的负载。

无论是Buck、Boost……正激、反激、推挽……开关电源,都是带有强烈负反馈的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

首帖这个反激开关电源,其稳压输出的负反馈电路是这样工作的:输出电压(可能经过电阻分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其差值经光耦送到PWM控制部分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当输出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光耦副边(光电管侧)使PWM占空比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光耦副边使PWM占空比增加,从而使输出电压增加。直到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相等为止。这就是带有负反馈反激开关电源的稳压过程。

之所以使用光耦,是为了使输出端与开关电源的输入端(首帖图中变压器T1的原边)实现电气隔离,以免输出端与变压器原边具有电气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

为了实现输出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光耦副边(光电管侧)使PWM占空比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反之亦是这个目的,可以使用多种电路。首帖使用了TL431,这是一种比较方便价格也便宜的电路。

TL431内部有一个电压基准,还有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运算放大器。其K端应该经一个电阻接直流电源(首帖中这个直流电源就是反激开关电源的输出)。

TL431的工作,可以简单地概括:总是力图使R端与A端之间电压等于内部2.5V基准电压。亦即R端电压高于基准时,K端电流增加,K端对A端电压下降,反之亦然。直到R端对A端电压等于内部基准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C3一般是几百纳法,100纳法,330纳法,而C2常用几纳法,比如1纳法,4.7纳法。 而你说C2是抑制高 ...

首帖中电容C2和C3和所谓 “高频干扰” 毫无关系。这两个电容以及和电容串联的电阻(第一幅图中R4,第二幅图中R8)目的是改变反馈电路的频率特性,以保证负反馈的稳定有效。

这个 “改变反馈电路的频率特性”,通常称为 “频率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2楼和3楼关于接地的提醒 同时等待关于C2和R4,以及图2中的R8和C3的作用,以为是消除差模干扰的。 ...

去掉 “频率补偿” 的电路,待我稍后慢慢画出来。这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够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 “频率补偿” 的电路,待我稍后慢慢画出来。这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够完成。

好的 感谢指点 我先看着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指点 我先看着这

“输出电压(可能经过电阻分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其差值经光耦送到PWM控制部分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当输出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光耦副边(光电管侧)使PWM占空比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光耦副边使PWM占空比增加,从而使输出电压增加。”满足上述要求的最简单的电路如下图:

图中RL是负载,D1是单端反激变压器次级整流管,C1是滤波电容。Z为普通稳压管,作为电压基准,OC是光耦。

输出电压(RL两端电压)大致等于稳压管击穿电压加上光耦发光管压降(约1.1~1.2V)。

但此电路缺点很多:增益(光耦输出与输出电压与基准的差之比)很小,Z的阻抗很低。阻抗低就难以加入频率补偿电路(需要使用很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指点 我先看着这

使用TL431的电路,如果去掉频率补偿,最简单的电路如上图。

图中可见:输出电压经电阻R1R2分压施加到TL431的R端。输出电压经分压后若高于TL431内部基准电压(2.5V)则TL431的K端电流增加,光耦中发光管电流增加,反之亦然。光耦光电管输出作为误差信号控制PWM占空比,当输出电压经分压后高于2.5V时PWM占空比减少,使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低时将使PWM占空比增加,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指点 我先看着这

上图copy自TL431的说明书。图中可见,TL431内部包括基准电压,还有一个运放。这个运放加上图中三极管,构成集电极开路的放大器。输入信号(R端)就是与基准进行比较,然后经运放和三极管放大,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就是光耦中发光管的电流。

你应该能够把上图代入前一回复中的图,看清楚TL431在前一回复图中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指点 我先看着这

上图复制于《开关电源设计 第三版》,在开关电源学习小组第17次活动中引用过此图。但需要注意:该图中运算放大器EA两个输入端极性标反了,也就是说,R1C1C2应该接到EA的反相输入端。而基准电压Vref应该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上图中电容C1C2电阻R1R2就构成了所谓频率补偿电路,其目的是为了使整个负反馈电路(包括输出电压取样、与基准比较、误差放大、PWM控制、功率变换、输出整流滤波)的频率和相位特性符合我们的要求,不但要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还要保证开关电源不会产生输出电压的振荡和过冲。

电容C1C2电阻R1R2,和你首帖中的电阻电容是对应的。你应该能够把上图中的这几个元件与首帖你的图中各元件对应上。对应上了,就算把首帖图中你的问题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