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运放输出端的直流偏置是哪里来的?

楼主:
下图是反相加法器,用的是LM741CN集成运放。图中测试结果显示,放大关系符合理论值,但是红色的输出曲线被抬高了一个直流电位。当用同样的芯片设计同向加法器时也有相同的问题,可是换用理想虚拟运放问题就没有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图中运放直流增益为12倍。

LM741两输入端之间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大一些。5mV失调电压经12倍放大后为60mV,按照图中所示,输出端出现25mV左右完全正常,甚至可以说这片运放不错,失调电压只有2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运放直流增益为12倍。 LM741两输入端之间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大一些。5mV失调电压经12倍放大后为6 ...

谢谢回复,查询Datasheet失调电压如上图,正在学习调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16 11:43 图中运放直流增益为12倍。 LM741两输入端之间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大 ...

LM741有专用于调零的引脚,需要接一个电位器来调零。

不过,每片LM741运放失调各不相同,需要对每片LM741手动调节,费时又费力。不如采用低失调的精密运放,可以免去手动调零的麻烦。精密运放虽然比较贵,但省去了电位器的成本,还省去了手工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运放直流增益为12倍。 LM741两输入端之间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大一些。5mV失调电压经12倍放大后为6 ...

我在调零端串联上电阻,可是无论怎么调零都消除不了失调电压

请问该如何设计调节电路,消除失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调零端串联上电阻,可是无论怎么调零都消除不了失调电压 请问该如何设计调节电路,消除失调电压。 ...

『我在调零端串联上电阻,可是无论怎么调零都消除不了失调电压』

简单地串联电阻当然不能消除失调,必须使用电位器,而且要在电路没有输入信号时时手动调节电位器,调节到输出端对地电压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