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3399开发板Linux系统修改开机LOGO

楼主:
ITOP-3399 平台的开机 logo 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 u-boot 阶段的 logo 和内核阶段的 logo,如果两者采用同一个 logo 图片则可以无缝衔接。如果需要更换开机 logo 只需要替换 kernel/logo.bmp 和kernel/logo_kernel.bmp,如下图所示:

是 Uboot 启动时的 Logo。logo_kernel.bmp 是 Kernel 启动时的 Logo。制作开机 logo,找一张图片,分辨率为:1280*800,因为作者使用的是七寸 LVDS 屏幕进行测试,所以选择七寸 LVDS 屏幕的分辨率,分辨率大小可以根据屏幕参数进行设置。打开 Photoshop 软件,在 PS 软件里面设置图片的大小,并且存储为 bmp 格式的图片。作者使用以下图片分别作为 uboot logo 和 kernel logo:
把刚刚做好的图片替换掉 linux 源码中以下文件:kernel/logo.bmp 和 kernel/logo.bmp。重新编译内核,把生成的 kernel.img 烧进板子即可。
烧写进去镜像以后,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 uboot 启动 logo 和内核启动 logo 已经被替换了。

迅为iTOP3399开发板

网友:
内核启动 换成自己的想要的图片,这个好玩,分辨率还行

不错

网友:
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是开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