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首次实现程序的下载与测试

楼主:
在Perf-V IDE暂时无法启用之际,只好另寻它法来解决程序下载的问题。

其实除了Perf-V IDE之外,还是有其它开发工具可用的,但可能是受驱动影响之深,有些杯弓蛇影了,在安装了VIVADO之后,它与相关的介绍有一定的差异,似乎这里与Digilent Adept USB Device根本就不相关了,其状如下:

这就被误导为是驱动装不上,也就是说这个VIVADO也不可用。

如今情急之下,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先是按部就班地用流水灯例程的例程作了下测试,前面还好一切顺利,但到了下载时却发现找不到*.bit目标文件,天哪还是没戏呀!

实在没辙,就想到能不能找一个有目标文件的例程试试,当前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程序的下载!

还别说就有这样的例程,它就是名为sonic_detect的例程,温湿度传感器的例程。

具体的操作是:

1.选取工程文件

首先进入该例程的目录,其内容如下图所示。

2.进入编辑状态

双击sonic_detect的工程文件,即可打开VIVADO软件并进入编辑状态,见下图所示。

3. 连接开发板

要注意的是要连接JTAG口,而不是USER JTAG口。此外,由于FPGA芯片JTAG接口比较脆弱,在操作时最好是先插上JTAG接口,然后上电调试器,然后最后再上电FPGA开发板。

4. 相关设置

由于该例程已经具有了目标文件,因此就可以直奔下载这个主题。其操作方法是:

右击Open Target,选中Open New Target,则弹出下图界面。

点击“NEXT”后,则进入下图界面,此时依红框所选,并点击“NEXT”。随后再点击“Finish”即可。

5.程序下载

在界面中点击“Program device”,然后选取待下载的目标文件,并点击“Program”键。

随后的界面如下,需先点击“NEXT”,再从新界面点击Finish”即可。

6.运行演示

此时, Vivado是把程序下载到FPGA中,由于FPGA是查找表结构,因此每次上电都需要重新加载程序,即在开发板断电之后要重新烧写程序。若直接把bit文件烧写到SPI Flash上,则每次上电时FPGA会自动从SPI Flash加载程序。

运行的效果如图所示,尽管运行该例程是需要相应硬件配合的,但此时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程序实现了下载,开发板也结束了一片黑沉沉的沉寂。

后面争取为其配售如下的配件,至少是为它配上个LCD1602吧,暂时还不知道该功能模块的原理图,否则就更便于自主地配置外设了!

功能模块及LCD1602显示屏

网友A:
FPGA芯片JTAG接口比较脆弱什么意思,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芯片JTAG接口比较脆弱什么意思,不稳定?

娇气易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跟着学

虽然用过其它款的FPGA,但对这款FPGA也是重新摸索,都是学习者。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