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楼主:
哪个坛友知道的 麻烦讲一下。之前的芯片是51内核的,屏幕是段码屏,现在想换成OLED屏幕,我感觉芯片会驱动不了OLED,整个方案得改。驱动这种OLED屏 ,对主控芯片有何要求?

网友A:
这种显示屏预留了驱动引脚,驱动显示屏有4线SPI总线、3线SPI总线、IIC总线,这三种总线方式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引脚来模拟,可以写出模拟驱动时序,像51单片机、32单片机、MSP430等主控芯片均可驱动,兼容性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示屏预留了驱动引脚,驱动显示屏有4线SPI总线、3线SPI总线、IIC总线,这三种总线方式可以通过单片机 ...

用51核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不  TFT和OLED驱动有哪些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51核的单片机能直接驱动不  TFT和OLED驱动有哪些不一样的

可以直接驱动,TFT和OLED驱动方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TFT和OLED驱动方式都是一样的

我是说 段码屏和TFT和OLED驱动有何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设备驱动和屏幕接口间通信协议和操作图像的接口,这些在屏幕数据手册中应该有。

网友C:
OLED 一般是SPI,TFTLcd接口有很多种,比如i2c,spi,并行口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ED 一般是SPI,TFTLcd接口有很多种,比如i2c,spi,并行口等

4线的SPI也就四根线+电源  就六根线  我怎么看到有些是十几根线

网友:
没啥特殊要求,常见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示屏预留了驱动引脚,驱动显示屏有4线SPI总线、3线SPI总线、IIC总线,这三种总线方式可以通过单片机 ...

你这个屏的资料能不能发下出来

网友:
如果是oled屏,淘宝店家通常会给例程

如果这家买了屏没给例程,去别家找呗

驱动这东西的代码,现在烂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