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FPGA流水灯

楼主:
上次本想从流水灯来入手,怎奈编译了半天就是无法生成目标文件*.bit。

再次努力下,终于把它解决了,其主要问题就是设置时出现了偏差,它所生成的bit文件跑到其它的目录,这样一来来常规的路径下自然就找不到其身影了。

其实,只要是生成了bit文件,它处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找到它,并为程序下载指定出路径即可。

在Perf-V IDE可用之前,先用Vivado 2018.3版已经实现了开发环境的构建并验证了其下载性能,后面就可以步入验证和功能设计的正规了。

这里还是把先前所差的流水灯这一课给补上,因为它是掌握引脚输出性能的起点。

LED流水灯程序是Perf-V自家的例程,该例程由Verilog来编写。

在解压后,其内容如下:

在双击其工程文件

的情况下,即可开启Vivado并进入编辑状态,其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面的方框位置,则可以查看LED流水灯的Verilog HDL源代码。

该LED流水灯的代码实为一个7种状态的状态机,每个状态对应一种LED灯亮法。

点击图中的方框,则可查看RTL级综合,见下图所示。

使用布局,则可看到其使用的资源非常少,见下图所示。

打开IO口配置,可看到在例程中其IO口已配置好。

LED输出引脚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若从开发板的原理图来观察,其控制的是4个红色的LED。

另外,还有3个RGB LED,共13组输出端口。

在编译下载后,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有了上面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在Arduino接口上借用引脚资源来控制外部设备了。

网友A:
用Verilog编程比C编程好像比较简洁

Perf-V这个板子兼容JTAG口么

楼主用什么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编程比C编程好像比较简洁 Perf-V这个板子兼容JTAG口么 楼主用什么接口下载程序

见图中的下载调试器,是澎峰开发板随机配备的,并以JTAG口下载。

网友C:
这个fpga的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fpga的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的是XC7A35T,还有一块板子用的是XC7A100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呀~期待后续

感谢支持,一定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图中的下载调试器,是澎峰开发板随机配备的,并以JTAG口下载。

好的,已经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