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Part7:屏幕撕裂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哦!

楼主:
1.介绍

屏幕撕裂是一件非常痛疼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屏幕都会出现撕裂效果,当然也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还是得看屏幕支持不支持了,之前也有过一些屏幕撕裂的研究,非常奇妙,不管像素传输速率比屏幕刷新速率快还是慢,都是有可能出现撕裂效果的,这个取决于像素的传输方法。

2.设计

首先测试屏幕撕裂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让屏幕不停的刷新不同的颜色就可以了,这里我先看一下原理图,如下图1,其实看到这个图我就大概知道是否会产生撕裂了。具体原因继续往下看。

图1

然后修改官方显示屏幕的例程,让它一直刷新屏幕,我这里选择黑色,白色和三基色。

图2

通过图3可以看出这个像素是565的模式的,也就说Red有5位,Green有6位,Blue有5位,一共16位。

图3

然后来看一下显示的效果,我先选择了1000ms刷新一次屏,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4

然后选择100ms刷新一次屏幕,如图6这里我就看到了撕裂线,转成动图之后应该是省略了那一帧,所以动图中看不到,在后面给大家放图片上来。

图5

这里放上撕裂效果图7,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屏幕出现了两个颜色,这就是因为写入像素和读取屏幕缓存产生了交错,这样就会产生撕裂线。

图6

3.总结

这里来说一下为什么我看到原理图我就知道会产生撕裂效果了,因为于屏幕的接口中没有一个叫TE的引脚,这个引脚会输出屏幕读取缓存的状态,这样就可以知道屏幕是否在读缓存,来避免于屏幕写入于读取冲突!如果有不理解的童鞋,到时候我专门出一篇文章讲解一下!

网友A:
撕裂线是怎么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吗,楼主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B:
可以讲一下可以讲一下。

网友C:
哈哈,这个可以讲一讲~第一次看到测评的时候搞撕裂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裂线是怎么生成的原理是什么吗,楼主可以科普一下

有时间发一帖子给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一下可以讲一下。

好的~有机会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可以讲一讲~第一次看到测评的时候搞撕裂线的

哈哈,对用户体验好的对撕裂线很看重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用户体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对用户体验好的对撕裂线很看重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用户体验很重要!

网友E:
动画怎样生成的,有人说手机就可拍出GIF,但在手机上没找到该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动画怎样生成的,有人说手机就可拍出GIF,但在手机上没找到该功能。

先拍成视频,然后用电脑转的GIF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拍成视频,然后用电脑转的GIF图片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