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的VCC,为何IRF3205导通后电压只有12伏

楼主:
电路图和仿真如下图所示

,导通后,IRF3205为何测得只有12V?期待的应该是24V电压?

示波器除了紫色外均对Y设置了偏移,只有紫线对应白线是0伏,其余都是对应各自最低点是0伏

网友:
红线显示的恐怕是12V~24V间的波形吧?

末级的MOSFET接法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MOS管是源极跟随器,其电压增益接近于1,源极电位永不可能高于门极电位。

今门极由12V电源驱动,故门极不可能超过12V,当然MOS管源极也不可能超过12V。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把输入的PWM波,换成电压,看一下是否输出如你愿。

网友:
如果想在R8两端获得接近24V的电压,应该将R8接到MOS管的上臂即MOS管和电源之间。如果想在MOS管源极获得接近24V的电压,驱动晶体管要用24V供电。

网友:
驱动电路电源电压不够,一般NMOS管GS驱动电压在12V左右,也就是驱动上要提供36V电压